INTER845G主板老是重启????

楼主(2008-07-06):
现手里有张845GL的主板,是品牌机的,精英代工的,目前出现以下情况:
1、通电瞬间,珍断卡跑C1就断电,等会又跑C1又断电,重复这样,
2、上假负载,通电正常,不断电,查电压CPU、内存供电一切正常。
3、上CPU就出现上述(1)的现象
请大家帮忙分析下,从何着手,是那里的问题?????
cpu

网友:
试试先换跟内存,换着IO芯片看看,一般这种情况IO坏的情况大些!

网友:
把内存相关的搞定了这板就OK了!

网友:
应该就是内存的问题吧,有的主板检测不通过就会反复从启直至通过,请高手多多指点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