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15显示器

楼主(2008-07-06):
型号好象为75LS吧 2001年产的 开机显示字体模糊 就象水冲淡了的一样 进系统后色彩显示怪怪的 就象把对比度调到顶了或显卡示驱动时一样 任何设置都试过了 请教 此帖一定编辑 谢谢了

网友:
驱动板.屏线接口接触不良.屏电路都会引发此类故障

网友:
驱动板屏线反复接了还是一样,该机无信号输入时 屏幕显示正常 驱动板上有一块控制信号输入和接键功能的芯片有点发热 昨天看了又忘记了 因为没有把握 我现在已经装机了 该驱动板应该不好配通用的 如果没有确定的解觉办法我也不想拆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