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长城1770DF的显示器

楼主(2008-07-06):
这个显示器就是没有激励信号在行管上.其它电压都有.我考了数据.没有好.检查了振荡元件没有好.激励那段线路,我也查了,没有问题,该修的地方都修了,就是没有修好.请问那位大哥帮帮我

网友:
你是怎么判断是激励不正常,激励很简单,我想是前面不工作.

网友:
测量一下I2C总线电压,如果波动较大,那就是相关器件没工作,CPU没发出行振指令。

网友:
总线电压没有波动

网友:
这是行场IC没有起振.检查CPU各项工作条件和行场IC的工作条件.找一些显示器维修方面的基础书.看一下关于不起振的基本检修流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