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我的内存突然间变小了!该怎么弄啊

楼主(2008-07-06):
各位老大!亲问我的内存突然间变小了!该怎么弄啊

网友:
拿到其它机子上再试试呀

网友:
是SD的??DDR的变小了就开不了机了.不过我也有点奇怪.我有块精英462的板.拆掉SPD也照常工作的.爽

网友:
亲身经历过

N年前还是P3的时候,用过一根KINGMAX的条子,256M,全新的。

使用过2个星期后,突然系统程序运行频频出错,后来又稳定了一点。后来又感觉整体速度下降。
在一次电脑重启后发现,内存容量从256M下降到128M了。
再过一个星期后,该条子就彻底玩完了。
幸好是三个月内,换了一新的条子。

虽然是同牌子同型号的条子,但前后的感觉是不同的代理进的货。第2根用到现在都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