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型号h72f 品名dft707老烧保险查变压器有明显烧个的痕迹。求电源图纸

楼主(2008-07-06):
求h72f图纸

网友:
变压器明显烧坏.这种情况比较少见.电路图可能不是很好代.你可以找一下和你电源IC一样的电路图参考一下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5S0765还是3842电源?

网友:
是3822电源

网友:
各位大侠我刚刚看了隔壁那台了。是5s0765才是。谢了

网友:
这机型有二种电源设计方案.你说是3842就给你3842的

网友:
可以给5s0765的图我吗?谢谢了。

网友(2008-08-15):
唉呀,我怎么下不了呀?气死我了!!

网友(2008-09-29):
下载不了哦。郁闷中

网友(2009-08-06):
H72F机子 使用到 出 问题时刚开始是图像时大时小暗淡偏移  现在连图像也不出了  电源按钮那里的指示灯在没开机时红色待机灯闪烁  频率很不正常  开机后蓝色本应是长亮的   现在只亮一下就开始闪  接着熄灭  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我怎么下载不了啊?我就没办法给你了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