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,内存过不去。

楼主(2008-07-06):
修到一块,845PE 主板,,供电脚测,只有0。7V 电压, 上拉电压,只有,0。8V 电压, 内存旁边,有,1085  还有个,882三极管。882的G极,只有,2V D极,有,3V S 极接上拉电阻,只有,0。8V

882的G极,经过一个,100的电阻,连到,八个脚的,358芯片里面。

网友:
先查内存供电管的D极输入线路,再查控制极G极的线路,如果正常,S极输出仍低,换供电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