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N的奇怪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08-07-06):
自己用的一块K8N的主板。。。。。

超频后没有了声音,清空COMS还是没有声音,估计是挂了(声卡是板载的)。

换了一块独立声卡后,声音都很正常。。。

最近几天突然也没有声音了,换了声卡也不行。。。。。

插上测试卡复位灯常亮,但是开机,运行,使用都很正常。

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看见复位灯闪几下,然后就灭掉(时间不确定)。。。。

再重起就有声音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能开机,能使用,我想应该CPU,AGP,硬盘的复位都是正常的,也没检查。

应该就是PCI的复位不正常,

但是我测PCI的A15  找不到跟那里相连。。。。。

是不是直接就进桥了,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。。。。

或者是别的原因引起的。。。。。。

望坛友们指点指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在线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1.把声卡芯片换了先
2.刷一下BIOS
你说PCI没有复位?那怎么还能用

网友:
BOIS已经刷过了。。。。

我在BOIS里面把板载的声卡闭屏了。。。。

我也纳闷,复位灯常亮,但是怎么还可以用,只能说明其他地方的复位是正常的。

估计是PCI复位不正常,因为测试卡是插在PCI插槽的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CI无RST信号的话板是肯定不能正常使用的.
看你的情况SB问题大点

网友:
回焊SB一般能解决     ,

网友:
说得你们都有点不相信。。。。。。

但确实情况就是我说的那样。。。。

复位灯长亮,按RST复位灯没有变化。。。。但还能使用。。。。。。

我现在就是用这台机子上网,机箱都拆开了躺在旁边在,测试卡一直没拿下来。。。

只要看见复位灯灭了,再重起就有声音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