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54华硕主板无VCORE

楼主(2008-07-06):
华硕754 ADP3166的板子无VCORE.换过ADP3166,3166有12V供电,但EN脚无电压.不知道EN脚是受什么控制的?

网友:
有两种可能,第一,EN是由专用的IC发出。如ITE8282
第二,就是由桥发出。

网友:
是用VIDPWGD信号来开启的吧!

网友:
754的板,没有VIDPWRGD的。

你看一下你的板,有没有ITE8282?

网友:
是ITE8282发出的VCORE-EN了,呵呵.上班去看看,好像有这么芯片.CPU的电压都是它开启的啊!上电也通过它.
华硕的板子好像爱用ADP的芯片,和ITE8282

网友:
晕!找不到ITE8282的PDF!

网友:
http://www.rom.by/files/IT8282M_V03.1.pdf
从俄文网站下载吧,点击上面链接即可下载。

网友:
换了TE8282M也不行,一样.有5VSB供电.无VCORE-EN.SB-PWRGD输出.有ATX_PWRGD.

网友:
看VDDA_EN和VDIMM_STR_EN信号是否OK
在时序中,这两个信号是排在VCORE_EN之前的、

网友:
终于修好啦!IT8282M已发出VDIMM_STR-EN信号,但接收到VDIMM_STR电压只有1V,IT8282M就没继续工作了,修好VDIMM_STR电压就OK啦!从无VCORE查到ADP3166到IT8282M,再到VDIMM_STR电压不正常!总算找到病根了!

网友:
要是换成以前换了ADP3166不行早就不修了,现在并不是为了多赚几十元钱,而是解决问题的快乐!再次感谢老杨,哈哈

网友:
小鱼,请分享下,VDIMM_STR 你是如何修好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