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行场震荡芯片坏掉了?

楼主(2008-07-06):
今天接一台15寸纯平显示器,现象是行幅小不可调,一开始我判断是行宽线圈虚焊或者是行宽控制管击穿,后来一量都是好的,行宽推动管也是好的,于是我加电后测电压,发现行宽线圈上有45V电压,行宽控制管G极没电压,推动管的B极也没电压,接着B极就直接连到行场震荡芯片上去了, 芯片有12V 和5V 供电,而控制行宽推动管的那个脚就没电压输出,由于暂时没有可带换的那个芯片,想问哈大家,别的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?

网友:
行幅控制电路问题.整个电路没有几个件.通查一遍也用不了几分钟.

网友:
应该是行二级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今天把行场震荡芯片也换了,可故障依旧`~~~~郁闷
行宽控制管是好的,行宽线圈是好的,推动管也是好的,行场震荡芯片也换过,别的还怎么弄?

网友:
查下看看 是不是断线

网友:
是不是飞利蒲的显示器呢,这个问题好象是飞利蒲显示器的通病

网友:
不是飞利蒲的,是15寸的 KHC 这个牌子 我不认识
今天又搞了哈,把 一个电阻加焊了一下,看不出来虚焊的
现在的显示是图象显示大小正常了,但是整个屏幕上的图象偏向右,一部分被隐藏了,而左边那部分却是黑的,我想把整个图象位置往左边调,但是调不了,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哪里控制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