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5t03h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08-07-06):
775针U的供电上管就是72T02GH,下管是85T03H,原料不够,想全部换成和上管一样,不知有什么后果.

网友:
为了稳定最好用一样的!不过用你说的应该没有问题.

网友:
估计就是RDS值差一些,不过没什么事的,应该可以正常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