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显示器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07):
本人接修一台AOC C776+的显示器,当时是电源烧坏和行管坏,修好后出现如下问题:
整个屏幕偏大且向右偏移,能调但调不到位,特别是在640*480显示下只能显示屏幕的左边的三分二不到,请教各位高手

网友:
阳压不够.你先确定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不.再查二次升压电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