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865版的奇怪故障求解?

楼主(2008-07-07):
一块华擎P4i65GV主板(该板是直持赛扬D处理器的)上赛扬CPU跟P4CPU正常,但就是上不了赛扬D的CPU,无论是CD2.1G,2.4G都上不了,DEBUG卡在C0-D0间一直跳,BIOS及RST灯都一闪一闪!其它CPU启动跟运行都正常,刷过BIOS也是一样!那位遇到过?如何下手?求解ing
cpu
处理器

网友:
上赛扬D处理器时,CPU电压正常不?

网友:
CPU电压 CPU座

网友:
CPU电压1.4V

网友A(2008-12-25):
VCORE 不正常

网友:
P4 400倍频 CD 533倍频 有无CPU频率跳线啊

网友:
主板支不支持CD的?调整下倍频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