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众7600GS游戏王子128M出现问题
会员6344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8-07-07):
开机屏幕上就到处是彩色亮点.进了系统打开纯色背景图片可以看到屏幕上到处是亮点.不下几十个.颜色不一.

看电影也经常卡住.然后死机.偶尔自动重启.

玩游戏.2D游戏强一点.但还是经常卡机.天气凉快时会好一点.

玩3D游戏刚开始平均几个小时会出现死机和自动重启.现在已经变成一运行就定机.死机或者重启.
已经无法运行3D测试软件.用超级兔子选择3D速度测试.得出的比较是和TI4200一样.甚至还底一点.

感觉是温度的问题.
但是我又排除是电风扇问题.因为我换过.
用everest检查.温度也才40多到50多.(现在室温30多).

从上面感觉显卡温度并不高.但是在天气凉快时情况又有一点好转.3D还是一样不行.从看电影看出来.室温比较高的那几天.我看电影都经常死机(看电影时屏幕上到处是灰尘样的东西).这几天外面起风了.又下了一点雨.看电影没事了.
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?比较怀疑是显存.不知道修一下得多少钱?

会员6344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有人帮忙看下吗?
如果搞不好准备过些时就换新的了.做最后一次努力了.

网友:
偶尔还会出现显示器突然全黑然后又亮的情况..昨天一个时间段比较平凡.今天好象还好.

网友:
在网上看到显示器突然全黑然后又亮的情况是CPU的温度问题.可是我用everest测试也才50多的温度啊.

网友:
没人帮忙看看吗?........

网友:
说得这么详细了.难道也没人能判断出是什么地方坏了?

网友:
说得这么详细....难道也没人能判断出是什么地方坏了?..

网友:
呵呵  我有个和你情况差不多
我的有的板子点的亮 但是不能跑3D 但是可以看电影 有的点不亮   结果找我们这边的人修了下
他说没修好  但是我已经能跑3D了  游戏也很好 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