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转下就停了,过会儿再插电无任何反应!

楼主(2008-07-07):
手头上有个电源,短接绿和黑,风扇会转下就停,可拨了电源再过些时候接上电,电源无任何反应!请问各位高人,这是什么问题啊?
电源

网友:
有短路存在!!!!!!!!

网友:
查下+5V输出的整流管有没有烧.如果没烧就得一步步查了.

网友:
加电受保护的现象:
1。CMOS跳线帽插反(或者没有跳线帽)还有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(比较少遇到)
2。12V,5V,303V的电压有轻微短路
3。给AGP显卡或内存供电的MOS管软击穿
4。POWOK、POWGD等信号上的门电路损坏。
5。5VSB 转 3VSB的MOS管被击穿,导致南桥电压过大,受保护
6。还有些主板不上U也会这样子的(不过很少“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的天啊.人家讲的是单一电源.关你说的1.2.3.4.5.6什么事呢?昏

网友:
后级整流管、电容是考查对象。

网友:
电源折腾了两下,短接绿和黑,风扇会转,测各路电压也正常,可上到主板上有时可以点亮,有时却不行(CPU风扇会转,显卡风扇也会转,就是不显示)!点不亮拨了电源插头,再点还是不亮,可放几分钟就可以了,关机再开机也可以,关机过些时候再开又不行了!
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!

网友:
昏.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清楚.你看4楼的1 2 3 4 5 6 吧!

网友:
我的电源也是这样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