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盟848PRO主板不插显卡跑26插上显卡跑C1

楼主(2008-07-07):
冠盟848PRO主板不插显卡跑26插上显卡跑C1:
这块主板拿来的时候,就是把显卡拔下来后,能跑到26.当插上显卡后,加电,只显示C1后,BIOS指示灯也不闪了.停在C1 上面了.  谁知道这是哪儿的原因???

网友:
检查AGP槽是否有倒针
更换AGP槽
刷BIOS
更换IO

网友:
排除AGP的问题,可以刷下BIOS.
还不行的话就要考虑NB了.

网友:
楼上的都说完了。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打下显卡插槽AD线的对地看看.确保显卡是好的先

网友:
1.BIOS刷过;
2.槽是好的,没有断针;

网友:
如果AGP对地阻值正常的话,那就是NB挂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同样问题换北桥好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同样问题  最后没有修好 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华擎845主板有时跑C1有时是正常,卖也不能卖,用也不行

网友:
SB   AGP插槽
·
·我有一块板和你差不多 ·
· ·
· · · · 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看看AGP插槽边上的三极管的电压
还有就是首先要排除你的显卡是不是良品
还有就是北桥了

网友:
我的维修经验是使用C42.4 以上CPU,就可以啦!!!希望版主加精!!!!!

网友(2008-10-21)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

是梅捷754针的主板,不上显卡可跑码,上了就不行了!CPU12V电压为0 但检查不出故障!请高手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