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系统就掉电?

楼主(2008-07-07):
一隽星主板,正常亮,一进做系统的界面就断电,我怀疑是BIOS的事,问问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大部分都这部分故障(CUP热度正常)(隽星的BIOS比较难找,所以还没动手处理)
掉电

网友:
板外观是否都正常?
内存电压是否稳定?条换过没有?

网友:
检查上下管G极频率,换P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