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GP插槽B24脚对地短路正常吗?

楼主(2008-07-07):
一块联想机上的KM400主板,AGP插槽不能用,集成显卡可以用
测得B24脚对地短路,正常吗?在主板上测其连接的电容两端的对地阻值也都为无穷大
该怎么处理?
谢谢各位大侠指点
[
]
显卡

网友:
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判断其好坏.............然后追线.....

网友:
电容已经拆掉换了一个,还是一样

网友:
刚才插了个TNT2的卡试了一下,可以正常显示
可是在诊断卡上显示26,不明白
因为没系统,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进系统,系统自检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如果是AGP上下两行的倒数第三脚的阻值低于10。.那北桥坏了。...

网友:
不会还是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