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A721换MCU的问题.MTV312MV64谁有啊?这里货架上没有.

楼主(2008-07-07):
按键乱跳.拔了按键还不行.想换MTV312MV64.不知哪位有?还有,换这块IC要不要刷程序.先谢了.

网友:
MCU我有,不过程序我没有,我觉的你还是换通用板划算,
屏特殊除外,

网友:
换通用板原来的电源板和高压条都得换,代价大了.请教一下,这种IC是否直接焊下更换即可,不用往里面刷什么程序吧?楼上的咋和你联系?

网友:
这个是MCU啊,当然要写程序,
、就像主板刷BIOS一样的,

网友:
我有,你看看吧,http://shop35707942.taobao.com/

网友:
楼上的,是刷好程序的么?是的话就买了。

网友:
是明基代工的机器吗  如果那个的话有呀,如下:

网友:
抱歉,不是这样的.还要继续求助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