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170E01能亮但抖动并有白条,请问哪的问题.

楼主(2008-07-07):
LM170E01通用板点亮后抖动.并有白条.板子也换过程序也换过.屏线也换过.都是一样的.是不是屏芯片SN0209033PZP的事呀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最新进展:订了个屏芯片SN0209033PZP,焊好后正常.烤机一小时后故障又来了.不过比原来轻些.可能芯片不太好.准备再换一个试下.修好了给大家消息.这个是通病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新进展:订了个屏芯片SN0209033PZP,焊好后正常.烤机一小时后故障又来了.不过比原来轻些.可能芯片不太好.准备再换一个试下.修好了给大家消息.这个是通病.

这种情况一般不是芯片不好,最有可能的是你没有焊好,有些脚没焊住,所以用一阵子又坏,修主板的时候换IO经常碰到这问题,嘿嘿...

网友:
我现在修一台LG17寸的液晶
也是屏不稳定有白线,有时候有正常使用几个小时
估计也是SN0209033PZP的问题

网友:
值得参考 我也有这样的故障机 不知能否借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新进展:订了个屏芯片SN0209033PZP,焊好后正常.烤机一小时后故障又来了.不过比原来轻些.可能芯片不太好.准备再换一个试下.修好了给大家消息.这个是通病.

楼主是用风枪换的屏芯片SN0209033PZP
还是用烙铁换啊?
真怕把屏线吹坏

网友:
SN0209033PZP确实容易坏,一片要55元.说不定换了几天又坏了,修这种屏的话,没300不动手!

网友:
这个故障不是芯片的问题 ;P

网友:
是什么说出来呀.技术共享一下呀.这算什么呀.今日出结果.芯片换好了.焊的也没问题.
故障有所减轻但没有全好.还有一点抖.恳请有识之才指点.谢谢!
我认为回别人的问题要有点价值.说话谁都会.想聊天也别在这里.

网友(2008-08-07):
你看看有没有那种小排容,有的话换一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