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组电压用在2种不同的内存供电

楼主(2008-07-07):
今天收到一块775针板,主板一开机0.5秒就掉电,我眼快看到诊卡复位灯和其它的3V5V12V一起亮,ATX对地阻值正常,凭经验知道是有短路,后换了U的供电管后主板可以触发诊卡复位正常.我测内存电压时才发现有DDR1和DDR2两种插槽,DDR1各方面条件正常,但DDR2却和DDR!的电压一样,客户用的是DDR2内存,我不敢上这内存,跑线时发觉DDR1和DDR2是一个有八脚W83元件同一脚输出,我就搞不懂了.同一个输出脚输出同一组的电压用在2种内存槽,其中原理我这菜鸟不了解的.有哪位大侠知道些原理分析下,对新手有帮助.

网友:
上内存后由W83根据内存条的相关信号脚来自动识别电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