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845PE-RZ

楼主(2008-07-07):
主板CPU供电只有0。97V  大概是那的问题呢?谢谢 复位也正常哦。场子与电容都没有坏!!

网友:
先检查CPU供电IC 的VID信号

网友:
是上CPU测量的,别的地方电压都正常,只有CPU电压低哦

网友:
呵这样的话你看看供应北桥的电压有没有问题?会不会是什么电容坏了啊?

网友:
是不是上CPU测的,如果不是那你上CPU试试,有的板子就是这样,一上CPU电压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cpu测试仪 看一下灯是不是都亮  然后看一下vid是否正常

网友:
换C4 2.0或者CD的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