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认显卡

楼主(2008-07-07):
848主板低档显卡正常能亮。5200 不认。(报警)VDDQ供电正常(1.57V)
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正常     时钟、3.3V、5V、12V都正常。请问这种部题要查哪。
已前换过显卡供电管.....显卡供电电路由两个三极管和   八脚 358M 组成
是不是358有问题。 可我手上没有这个东西。能用什么代换啊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回答呢!
不过问题早解决了。
呵呵。。。。。给NB洗了个澡好了。

心得:有不少疑难杂症,其实只不过差了一小步,一个简单的问题,不过有时候你钻进去就不好出来了。
放它几天,回过神来再修!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啊

网友(2008-08-18):
就是的.我赞成。

网友:
某些主板不认显卡是常有的。把显卡插到其他机器,如果能识别,那么LZ的主板BIOS需要升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