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板维修 烙铁用什么头好呀!

楼主(2008-07-07):
我买了一个卡达的烙铁,78元,不知道好不好!这牌子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!不知道用什么头好!
[
]
主板维修

网友:
卡达的烙铁垃圾.
烙铁头应用C型,即马蹄型.

网友:
如果换,可以换一个烙铁,别的还用换吗?只买个好点的手柄!这样可以吗?

网友:
版主进来下!
再问一下高迪的好吗?我看价格和它差不多!是不是一样的垃圾呢?如果只买手柄,请问什么牌子的可以呀?

网友:
是不是一样的垃圾呢?
是

网友:
卖个快克,安泰信吧!!!

网友:
一直用K头,其实可以买洋垃圾白光936,当然942或更高的更好,国产的安泰信也一般升温回温也慢,我现在用洋垃圾942开机10秒开焊(比较费头不过垃圾头也不贵,6-10元一支),进口芯的三剑936D闲置了

网友:
用马蹄型的!!!不过刀口的也可以的哇!!!!

网友:
卖个快克,安泰信吧!!!那是真的不错了!!!!!!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!我还是买了垃圾!手中的钱不多!唉!等钱多了,马上换!呵呵!

网友:
3C头就可以了,要是顺手买个K头也不错的,关键看个人

网友:
我也喜欢用马蹄型的,可能是修影碟机用的多了的原因,刀型的也用过,不过怎么用也没顺过来,可能是没找到方法

网友:
我买的块克936A是160左右
开机10秒恒温
个人使用的刀头比较好用,
焊台好不好标准,分量越重是越好,在有开机与变换升温迅速,这个和芯有关,进口芯升温就快,在有好不好用就在烙铁的头了,买个好头吧!想换手柄先看好在买,比如安泰的就和别的芯不一样,手柄设计也不一样,日本芯的与国产芯的设计还不一样,代换好象也不可以,得改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