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主板强行触发能开机点亮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07):
现在遇到两块硕泰克的主板都是强行短接电源的14脚到地可以开到机并正常显示,直接触发PW-ON,没有反应,望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插上显卡就可以

网友:
按照2楼的都没用的话就检查触发电路.

网友:
硕泰克的板子要注意
设计有显卡保护电路
一般要插显卡才能开机

网友:
硕泰克的板?呵呵
它的AGP插槽旁有一个三针的跳线吧,它是用来保护主板防止烧伤,把它的跳线跳到默认状态相反的状态应该就可以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