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也是旭日150的各项电压都正确但就是不开机

楼主(2008-07-07):
很郁闷,也是旭日150的各项电压都正确但就是不开机喇叭还一直报警!哪位高手知道的帮帮忙!!!!

网友:
内存不过吧?说的不详细.最好看下电流

网友:
电流开机跳到0.6A就不动了!!!

网友:
内存有两条,都擦拭过,而且都将槽子加焊过了!!

网友:
开机以后就有0。6A没变化吗?估计有0。6A各组供电应该正常了,应该卡内存了吧
上测试卡看无跳码了吗?或者打MINIPCI看有无波形来判断CPU跑了没有,最后打内存槽AD线看看有无异常

网友:
0.6应该是内存不过吧!楼主说内存槽都焊了那就检测下北桥吧!或者换下BIOS芯片试试

网友:
需日150 3205容易虚焊,修好了N个了    这种机器键盘也特别爱坏,一加电就哨叫

网友:
插上检测卡一看不就知道了吗。

网友:
补焊一下3205 再补焊一下ENE的二个芯片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