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BD7主板,点不亮!

楼主(2008-07-07):
BD7主板,插内存,检测卡,CPU,接电源,接机箱喇叭
现象:通电时CPU风扇转,主板LED灯亮,显示数字代码00,无自检声,检测卡上的两位代码LED灯不亮,只有中间的圆点亮,检测卡上有六个发光管,其中-5V,-12V,+12V,CLK的灯亮,其余OSC,RESET的灯不亮。请问时什么故障?如何检修?

网友:
CPU不工作啊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版主!我光想到是主板的问题了,这个机子的CPU是P41.6G的,找了一个P41.8G的替换一下,一切正常!那么如何进一步检测这块CPU是否真正的挂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