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L170液晶显示器点不亮的问题?

楼主(2008-07-07):
各位师傅、大侠、高手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S:
AOCL170液晶显示器点不亮的问题现在表现为:不连接信号线的时候,提示无信号出入,连接上信号线指示灯显橙黄色显示屏不亮。是否是高压板的问题。如果是,用BX-04S402高压板怎么加到电源板上?(此机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起集成。)望各位师傅给小弟详尽解答!!

网友:
如果可以看到无信号输入,高压就不应该存在问题了。

查信号线和驱动板这边

网友:
对,应该重点检查一下驱动板的问题,还有,提供一下驱动板的芯片型号,以供大家帮你参考一下,AOC相当多17 19的机型驱动板是通用的,使用的芯片却不一样,各种芯片都有不同的通病,所以你应该提供芯片型号大家参考。

网友:
2   3  楼已经回答全了、、有新状况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