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~

楼主(2008-07-07):
一块双敏UC51GMS-DM2型主板,在机箱外可以进入系统,装入机箱在过了欢迎界面后就黑屏,更换新机箱也不行,按压主板也未发现故障变化,那位高手给指点下~~

十万个V什么 -5 不遵守版规,注意标题!

网友:
1.主机电源的问题
2.机箱的线和主板接不好,数据线
3.螺丝上太紧也会导致不开机的及运行中止的(这一点要多注意)

网友:
所有的外置都更换成新的,也就是说只留下了块主板装到机箱里也是这样,我都冒汗好几天了~

网友:
共振

查主板cpu风扇,散热器等安装是否到位,装入机箱与机箱电源风扇等引起共振,接触不好.我推想,不一定正确,你可详细查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