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液晶显示器换灯管

楼主(2008-07-07):
我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确定是灯管的问题,更换后两组有一组灯管的温度很高,而另一组温度接近常温,,我觉得很不正常,这组温度高的原因是哪儿引起的,,请问那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,在此感谢!

网友:
是不是上面的温度高,下面的温度低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