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107f5显示器无OSD菜单显示

楼主(2008-07-07):
philips107f5显示器图象正常,按键也可以调整,就是无OSD菜单显示,应该是那里的问题,视频芯片为NT6812K-20019,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引脚功能

网友:
既然按键可以调整,那又怎么会无OSD菜单显示呢?有点搞不明白!

网友:
用按键可以调整亮度和对比度,但没有OSD菜单显示。。。。。

    有没有人知道NT6812-20019各引脚的功能  帮忙查一下 。。。。。。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