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芯片构成

楼主(2008-07-07):
主板上的主要芯片一般是什么,各自功能是什么,出现损坏率高的是什么?本人菜鸟想了解一了,谢了

网友:
CPU是处理数据用的!北桥是负责内存与CPU的通讯以及与外围相关设备的数据交换!
南桥主要是负责外围设备的管理与调度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