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88奇怪故障

楼主(2008-07-07):
接上电源线机器就开机。开机后图象都正常长时间工作。但是只要一按关机键。就在也开不了机了。必须是把了电源线过一会电源上的电放完。在接电源线又可开机。如果在50V上接一个灯关机。又能正常的开机的。不知道是何问题。有大侠告之一二

网友:
我换  了好几个DP904还是一样
有没有人知道DP904  DP804   DP704   DP104 都有何区别?

网友:
三星788故障真多啊

网友:
我怀疑是不是电压输出有点高呢?

网友:
电压反馈电路有问题。认真查看

网友:
还是电源的问题,查5脚的信号

网友:
看样子还是电源的问题.

网友:
刚修了一个788DF  是电源电路的故障  修好了  只是电源IC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