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67开机一闪就黑屏 《已解决》

楼主(2008-07-07):
此机客户拿来时,加电无反应,我打开发现电源板上鼓了两个电容,换后可以开机,能显示图像,但就是开机一闪,就黑屏,是不是高压板问题?那位修过此问题给指点下,小弟新手不知该怎样修高压部分。

原来是一组灯管坏了。更换后OK。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,先按通病检查看看

网友:
请问楼上用什么方法判断C5707的好坏呀?这台机器是两组高压,有四个C5707。我直插一组灯管,开机就闪一下,直插另一组开机就是黑的,连闪都不闪,是不是可以判断是不闪的这组有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有先把all 線圈 and 周圍的零件~多先進行補焊嗎?

1. C5707 你有好的零件嗎? ~

2.判斷C5707 是好是壞~ 我現在只要目視~就大概可以知道是不是有壞!~
ㄧ般正確的方法~請先將c5707拆下 ~ 用指針電表 ~ 來test

我習慣用10歐姆的檔位
1.你黑色針~接中間的接腳--->紅色針~量右邊 or 左邊 ~正常多要是無限大
2.你紅色針~接中間的接腳--->黑色針~量左邊約5(50歐姆) ~右邊是無限大

只要上述有任何一點不相同~就是C5707故障

另外你可以查之前的很多文章~~固定壞的零件!~
不外乎就是
C5707 ,FU9024(D10PF),3A fuse , .22k/250v 零件!~

重點~還是要全面補焊

网友:
谢谢,高斯,我已解决,原来是灯管坏了,我外加了一个试了一下,OK,我就给它换了一组灯管。现正常没问题了。谢谢你的支持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