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龙王845GL主板代码

楼主(2008-07-07):
火龙王845GL主板代码60,还是BO,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,反正现在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,不报警,跳到这个代码后一直不动了,估计是BIOS的问题,但现在编程器坏了,还没有去保修,有没有朋友有火龙王845GL主板的BIOS,帮提供啊,或者提供网站啊,谢谢!
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可能引起出这个代码?

网友:
内存没插好或者槽子问题,亮下其电压

网友:
检查内存相关电路

网友:
内存电压2.5和1.25都正常,RUN灯从上电开始一直常亮没有闪过,所以我怀疑是BIOS没有工作,但代码会闪动,到最后的60还是B0,我搞不清楚.

网友:
内存时钟,总线~~这些正常吗?

网友:
时钟我测过是正常的,但没有具体测试总线,只随便测了几个排阻的电压基本相同,但是我有点不清楚一点,如果内存不正常,BIOS的RUN灯也应该要闪几下才对吧,但正在从上电开始一直都没有闪过,不太明白啊!请教!?

网友:
兄弟们顶起啊?BIOS的RUN灯从上电都没有闪过,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啊??CPU的电压,时钟,复位都正常的.

网友:
不要去死记什么灯的状态.
按照流程一个一个检查排除.
重点还是内存和BIOS.

网友:
楼上兄弟说得对如果一切正常!就写BIOS试试,找一块845GL主板,I/O一样的就提BIOS就可以了,杂牌主板难找BIOS

网友:
测量北桥线路

网友:
压压北桥,看代码走不走的.

网友:
压北桥,南桥和CPU以及IO还是60这个代码,而且每次都是停留在60这个代码位置停下来,跳码前面都通过了C1,C5等代码,然后快递闪了几个代码就停留在60(会不会是b0,这个代码啊?)内存相关电路检查没有明显异常,请高手推荐几个好用的编程器,500-800块钱的,
[是B0,常见于不过内存时的代码.内存方面你都做了些什么具体的维修工作???/color]

网友:
还是先测下对地阻值吧 你那板BIOS是焊上去的刷比较麻烦

网友:
CMOS清过了,对地阴值也正常,北桥正常啊!

网友:
"内存糟91 92PIN电压是1.25V正常吧?内存时钟0.5V左右,(没有波波)
这个电压不正常,正常为2.5/3.3V,查IO,时钟IC,SB.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"内存糟91 92PIN电压是1.25V正常吧?我测量其他的正常的机子也是1.3V左右啊,北桥真的那么容易坏啊!
会不会是BIOS的文件不完整啊?
请提供BIOS文件
IO是8711F, 845GL芯片组,49004F(大概是这个型号)的BIOS芯片,2相供电,

网友:
不上内存是怎样的问题?

网友:
不上内存时,代码在C1位置停留3秒钟左右,然后跳到FF,蜂鸣器长鸣,属于内存报警,但是内存电路重要的数据都测试过了,很正常,我想刷过BIOS后还不行,可能北桥OVER了!
请提供BIOS文件
IO是8711F, 845GL芯片组,49004F(大概是这个型号)的BIOS芯片,2相供电,
谢谢!

网友:
论坛网友发的 火龙王 845GL BIOS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19730-1-1.html
用后如果好的发个帖。

网友:
将维修进行到底
首先排除内存本身-清楚CMOS-查内存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-加焊负载排阻-看看槽子是不是有的弹簧没放好-BQ虚焊或损坏-刷BIOS

网友:
换条好的内存条试下,应该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我用DDR333的内存条试过的,换了两条,都不行,但这两条在其它机上面正常,就算845GL不支持DDR333,(规格上写最高DDR266),内存条应该会自动降频到266吧?

网友:
驱动之家没有
那厂家的服务网站应该有

网友:
内存没问题的话,那应该是桥有问题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