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议A7代码故障

楼主(2008-07-07):
今天客户送修个杂牌845PE主板。具体什么厂家我到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英文或中文标示。
客户说不开机。内存,显卡,CPU他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正常。
听了这些就接过来看了下。没明显的烧毁痕迹。就开工了
测了所有应该测的地方对地都正常,上电源,待机也正常。上478假负载开机。
复位。供电。时钟都正常。心想“呵呵肥肉来了。”上CPU(C2.8D客户的)开机代码跑到C1“果真是肥肉,呵呵”。
上内存。傻眼了,代码C1-A7。

怎么会这样,按孙老师总结的经验:

1。I/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,尤其是C1-A7跳变的;

2。北桥虚焊,致内存时钟,AD线不正常的;

3。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;

4。BIOS故障,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;

5。内存兼容问题;
6.、CPU座空焊
7.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

I/O居然是83627G-AW,呜呜。没备这个货,不过根据经验不应该是它的毛病
剩下的也只有北桥空焊了。压北桥没反应。郁闷中。
没辙了只好刷BIOS,突然想到C1能报警。继续查

不要相信客户的判断,上我的CPU(C2.0),代码26一路狂飙。
再把客户的CPU查到我的主板上也亮了。郁闷。怎么跟客户说那?

。。。。。我不说了,要不孙老师看到我的帖子又要笑我了。
最后捞了50块钱和一个C2.8D的U。。。。

请大家讨论下,什么故障易引起不认赛扬D的U,只认赛扬。
说明下。上面的主板CPU供电和电容都没问题。

再给A7代码加一条:
1。I/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,尤其是C1-A7跳变的;

2。北桥虚焊,致内存时钟,AD线不正常的;

3。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;

4。BIOS故障,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;

5。内存兼容问题;
6.、CPU座空焊
7.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

8.CPU也可以引起跑A7.

网友:
不知道你有没有上别的CD 2.8的试下!

网友:
没有。手头只有个C的,他的D的是正常的

网友:
食了肥肉还有甜品送,真替你高兴。

网友:
谢谢这么好的维修经验,学习了
我觉得如果硬件都是正常,会不会是BIOS或电源管理IC 的VID不正常引起原CPU不跑呢?

网友:
也向这个方向考虑了。可要是电源IC的问题为什么会正常选择普通赛扬那?
还要请高手来解答下

网友:
这种845PE有133跳线,有可能被别人跳成100的了

网友:
条线AUTO.强制跳到533也不行

网友:
D型的CPU的前端频率533的,C型和A型的前端频率400的,主板上有跳线或者是自动的,主板不能自动识别U的前端是533或者是400,是信号问题.

网友:
CD2.8是不是一直在这块板子上运行,如果是有可能是CPU座下面的针有问题,每个CPU的针脚定义不一样,所以有的可以用,有的不可以.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信号问题···

网友:
主板电池,电压不足也会引起A7,前天刚碰到的

网友(2010-01-23):
还是cpu座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