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9371A代换问题

楼主(2008-07-07):
技嘉主板内存供电有问题
RT9371A能用RT9371B代换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9173吧???

网友:
楼主,你看错了吧

是不是RT9173?????

网友:
对不住了,各位,我错了!!

网友:
能吗?RT9371A能用RT9371B代换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怎么还是写的错的?????
应该可以带换的

网友:
可以代替

如果是八脚的,还可以用W83310来代。

网友:
谢大家了,我找到资料了,引脚定义,完全一样,应该可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