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

楼主(2008-07-07):
请问:从时钟芯片到 AGP 的时钟信号 也通到北桥里面吗?

这快 主板很奇怪,AGP时钟直接是从北桥出来的,板子就一个时钟芯片在内存旁边为内存提供时钟,而且没有晶震。
在小芯片旁边却有很多晶震,但是却没有时钟芯片。
如果我没猜错,这块的主板时钟是由北桥提供
再这有个问题就是  内存时钟芯片的基准时钟是哪一脚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yes.自己跑线路看看就明白了

网友:
绿色箭头标示的好像是网卡晶振,声卡晶振,以及南桥晶振,你看看在板子上有没有14.318mhz的晶振

网友:
内存旁边的应是给内存提供时钟信号的吧!!!!!

网友:
agp时钟由北桥提供很正常啊

网友:
没有 14.318怎么提供时钟?

网友:
因为是ATI的芯片组,看一下有14。318或25M的晶振没有?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?

我看到一个芯片组架构图,时钟可能在南桥或北桥里的。这个架构图虽然不是你的主板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。

网友:
查了一下别的类似型号,时钟集成在北桥(IGP)里面,请在北桥边上找14。318晶振,或许为25M晶振,你顶帖所说的时钟芯片不一定对。请告诉芯片型号,查一下。
RS350 IGP(北桥)里的时钟发生器部分。

V星的类似型号有北桥(14。318) +内存时钟ICS9P750-CF(无晶振)+主时钟ICS951402(14。318)情况比复杂。

网友:
其实根据这种情况,时钟芯片如果不带晶振,可以用北桥的14。318作为输入来工作的。

网友:
是啊 北桥有个 14.318晶震,可很肯定是张老师说的那样,集成在北桥里了,第一次看到张老师回答我的问题,而且是三贴呵呵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