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关于主板的问题,有点难

楼主(2008-07-07):
本人用的液晶编程器是专写三星的,昨天突然出现ISP连接错误,我重装了系统,重装了软件,还是不能使用,然后我又换到我的本本上用,就可以用了,我又换回我的台式机,还是不能用,我就重换了一片主板,就可以了,于是本人又换回以前的主板,还是不行,现在换了块好的板子,可以正常使用了,本人怀疑是主板的这个接口(打印机接口)坏了,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?遇到了是怎么解决这个接口问事题的,
今天找了个修主板比较N的朋友,他找了半天也不知是哪的问题,换了I/O也不行,说是估计是南桥坏了,
现在这片本人认为有问题的主板,如不用这个打印机接口,其它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因为本人要用这个接口,所以来此请教关于这个主板的问题
哪个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,能说来听听吗?也请版主能指点指点
先谢了!

网友:
接口本身问题
接口附近的帖片
线路问题
控制芯片IO问题

网友:
把打印口到IO的电阻测一下,看有没有坏{一般是22欧的},不行就把所有对地的排容拆掉

网友:
打印口一般爱坏吗?????

网友:
我今天把打印口相连的5个排容全部换了,还是一样的不行,I/O也换过了
电阻没有换过,因为测试了电阻是好的,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高见?

网友:
打印口到IO还有一小块吗?

网友:
9到25脚是数据线相连到IO,你量一下阻值相差有无过5欧的,可能有两组阻值
打印口正常,换IO,最后搞南桥试试。听老师傅说有时BIOS也会导致这个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