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显示器,指示灯快速闪烁,行电压、12V电压不正常。

楼主(2008-07-07):
现修一杂牌CRT显示器,开始检测发现行管烧毁,加上假负载后发现行电压达到250V!重点检查二次升压电路;没发现有问题,升压管也换过了故障依然没解决。还有一奇怪的现象,在刚开机(加假负载时),绿灯是常亮的,行电压250V,过了半分钟就降下来了到55V未升压,接着就是指示灯快速闪烁,12V电压被开关管截止。顺着12V电路查,发现是到行场处理芯片时有问题。把芯片STV6888    12V供电开路后,行电压一直55V,12V也没被截止。芯片换过了,没用。
还有一现象,就是在行电压是250V时,用表笔碰着晶振其中一个脚,行电压恢复到105左右正常,12V也正常,放开表笔电压又升起来250V了,为什么呢?

网友:
经过刚才又检测了一遍,把升压管卸下来,装上好的行管。开机,嘿!有显示了。没有联机。但屏幕上半部分是横栅线。下半部分正常亮(估计场芯片有问题)。屏幕显示有31KHz  60Hz字样。再过半分钟就灭了。接着指示灯就快速闪烁,12V电压也没有了~~~再次开机,现象还是一样~~~~12V的电路都查过了,没问题。但只要将需要12V供电的行场处理芯片STV6888供电挑开,12V就正常。指示灯为绿色。查了晶振脚电压是2.16V和2.06V,不一样。晶振、STV6888都换过了,就是解决不了!!

网友:
怎么没人呢?是X射线保护了,先已经把行开关管卸下来还是保护。逆程电容也换过了,行取样电压滤波电容也换了,还是保护,什么问题呢????

网友:
场片12V供电有问题,查滤波电容,电阻,还有场偏转与地有一小阻值电阻。

网友:
查了,12V供电电路没问题,刚才把偏转线圈线拔开,郁闷!!冒烟!马上拔电源,发现又有个电容裂了。这电容与一电感串着搭在偏转线圈的两个行引脚上,是什么回事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