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 开机不显解决一例

楼主(2008-07-07):
今天接到一台IBM T41,开机不显,经检查发现7500虚焊了。由于没有相关设备,只能想其它办法了。经研究发现它和键盘之间是空着的,而且正好两边各有一个三号钉用来固定键盘的。找了个老370的废散热片,取下其两块金属部分,加工平放7500上,正好比原先空间高点。键盘,钉子上好,注意上的时候,观察键盘不要变形太厉害了。利用这个力量应该可以临时解决虚焊问题,再次开机正常,运行多次后,均无问题。如果能用上一年半载的也算不错了(应急解决方法,不建议使用)。放上来,给大家分享下

网友:
嘿嘿,高人,这办法都想得出来

网友:
呵呵 ,结果都一样
不过有时候这种办法还真管用

网友:
有点不靠谱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修机,客户不会同意吧,可能也不会用多久

网友:
估计很快又要拿回来修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T40,41,42系列显卡坏的最多,很常见

网友:
等着返修吧,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一时可以,长期会引起变形吧,反而以后难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