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华硕K8V-MX,VIA南北桥加8282M上电时序问题

楼主(2008-07-07):
华硕K8V-MX,VIA芯片组加8282M的上电时序图,里面有几个问题不清楚.一个是那个2.5VUAL_REF电压产生有什么作用,是送给某个芯片,还是自身输出让人检测?
2,就是那个2.5_EN这个信号就是为VLINK总线提供驱动电压吗?
3,还有我在华硕K8V-MX,VIA芯片组加8282M的上电时序录象中没看见CPU发送给VRM的VID信号,不需要吗?
4,VIA芯片组的南桥电池没电,RTCRST#信号都没也能触发吗?
5,最后是那个8282M发出的1.2_EN是为CPU到北桥的哪个总线提供驱动电压的?我听录象里你的声音好象是SPD?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,关于SLP_S3,SLP_S5,就是SUSC,SUSB这2个信号,是南桥同时发送给IO的,还是谁先谁后?南桥是通过这2个信号的0,1组合来告诉IO,让ATX工作在什么状态吗?

网友:
有1个不就相当于PG信号,让IO拉低ATX电源的14脚了,2个在一起发出,肯定有什么用意的

网友:
1、2.5VUAL_REF是一个参考电压,应该是送给8282的;
好象是8282M发出来的吧,怎么可能变成送给8282M?

关于VID太常见没写进去,不敢苟同了.VID应该有电压提供上拉供电,由CPU发送给VRM吧,这个电压是不是1.2V,难道VRM接收到VCORE_EN就直接发送VCORE电压给CPU了.很明显我在K8V-MX上没看见CPU那里有哪个电压输入,除了一个VCORE

不过还是很感谢回复.看来只能等新照不轩老师出来解释了.视频是他做的

网友:
不知道这俩截图对楼主有米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