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喜悦 与菜岛共勉

楼主(2008-07-07):
这几天很开心,我终于修好了几件坏主板,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,
话说近些天,收到一块技嘉GA-8IE2004P板.故障为触发上电检测卡走A0,查表知CMOS电路可能有问题,于是检查CMOS跳针,正常,在路测电池电压为1.8V,并电压不稳,电压会慢慢下降,于是起出电池测电压,2.95V正常,于是第一时间怀疑漏电,接着断电,检测CMOS电路电阻,双二极管正常,于是换了二个贴片电容,并顺手加焊电池座,上电池加电,量电池电压恢复正常,触发开机,检测卡还是走AO,检查所有供电,复位.时钟正常,怀疑IO,BIOS有问题,本着由易到难的思路,取下BIOS刷新,上电触发,OK.对于受到许多挫折的我,那一刻心情无比舒畅,
还有一件主板也是技嘉GA-8IPE1000-G上电检测走C3,检查主板供电,时钟.复位正常.,于是刷BIOS,通电触发,OK.估计此板刷错BIOS,因此板有两个版本(VER 1.X 2.X)是不能混用的.如有表述不清或错误,请见谅.希望对像我这样的新手有一个鼓励作用,

网友:
加澧!!我和你一样!!

共同努力,一定会成为行家的!!!

网友:
原来刷BIOS可以搞好这么多主板啊!!!!!!!

网友:
偶也是新手,修好第一块板,啊,那心情,没得说!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