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置USB插反后引发的故障

楼主(2008-07-07):
我的一位朋友,把主板上的前置USB 线接反了(地线接5V,反序接了一次开机,开不了机,发现之后现在点不亮,诊断卡现A6,现了C1C5后现A6,不插显卡也是,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从什么地方入手呀,内存电压正常(1.25和2.5v正常),并且一直出现发出频率较高的不停的滴滴声

网友:
起初怀疑内存坏,换了好的内存还是一样,不插内存也一样

网友:
先用万用表打一下各USB的阻看看吧.

网友:
A6档内存。你测测内存槽上的其它几个测试点啊
如:1,六个时钟。2,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啊。估计北桥机率大。

网友:
USB 反了 一般南桥 挂了。。。 你量下91 92脚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不知道是原因,原主板插有两根内存条,都是512M,趣初我怀疑两根内存已坏,因为插上任何一根都有频率较高的不停的滴滴声,我试着把其中一根插到其它机上,结果是好的,又单独插回故障主板,结果异外的点亮了,又插别外一根,结果又是频率较高的不停的滴滴声,我又把第二根插到其它机上试,也是好的,效仿第一根又插回故障主板,结果太异外了,结果两根内存都是好的,都能把故障点亮,至此故障排出,原因是什么,不知道!!!!,哪位能说个原因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挺奇怪的!主板应该还有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