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笔记本开机指示灯亮,屏幕没反应,

楼主(2008-07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:
不打算把机子拆开看看?? 这样说算是怎么一回事呢??

网友:
屏幕不亮,有很多种原因,插测试卡看跑什么码

网友:
我已经拆开了,CPU有温度,散热风扇运转正常,内存也插拔试过了,有时候连开几次还能开机,

网友:
你是外行吧,怎么都不用检测卡和适陪器呢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看,有没有亮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