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69T昂达通病 高手们帮帮忙

楼主(2008-07-07):
A69T昂达。。。不开机,不跑码,过了一分钟左右就亮红灯 灯在板上(原先亮绿灯),但试多十几次就能点亮,冷半小时先变回原样。双BIOS的 CPU 内存等供电正常,复位 信号也正常。个人认为是AMD的南桥问题,都是以前出的,连续2块这样的问题了(原以为昂达身价比好,却搞到
)请高手们帮帮忙;请高手们帮帮忙
不开机
cpu

网友:
重做下桥就可以了

网友:
请高手们帮帮忙啊,以前出了好多这样的板啊!!现在都狂晕了

网友:
把板拿去洗澡!

网友:
我第一块板时,过加锡,吹南桥,也是这样

网友(2010-02-08):
只能换CPU。ok

网友(2010-03-17):
昂达A69T 多为BIOS损坏

网友:
加半加焊可以搞定,,,要不你试试加热下I/O 不要太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