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GV维修经过..

楼主(2008-07-07):
一杂牌845GV主板,无法点亮,而且在插入ATX电源接口后南桥SB下方的一个排阻很烫手.所以估计板子有短路现象.通过万用表测量ATX各个接口的对地阻值,发现3.3V的线路对地阻值很低(大概85-98左右).3.3V线路涉及的元器件有很多,像BIOS,SB,NB,时钟心片还有IO.在逐一排除后发现北桥供电管15N03H(1.5V那个)被击穿,更换后3.3V接口对地阻值恢复正常.插上ATX接口检查各处电压也基本正常,然后试着开机,嘿嘿能点亮了.

接着上CPU,插上诊断卡,一开机.....傻了.诊断卡无显示.用万用表测量管的电压,上管有输入电压(12V)却无输出电压(输出电压应为1.56左右).开始以为管坏了.把管从板子上卸下来 测量 管子是好的-_-!~~.然后想到又可能是CPU供电IC(RT9602),但是更换新的IC后,故障依旧.接着的就不知道怎么弄了.....恳请各位大侠赐教!!! 谢谢.

网友:
看看内存供电有没。。。

网友:
CPU供电和内存供电有关联吗?

网友:
楼主的板子应该是小板来的

楼主的板子应该是小板来的,电源IC应该是用的RT9241B+RT9602吧.二楼说的没错。先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。一般都是内存供电MOS坏了引起的

网友:
恩 4楼说的对,明天我检查一下内存供电看看,谢谢你们 这么晚了还答复.

网友:
楼主看看内存槽旁边是不是有一个MOS和一个431在RT9241B旁边的。是的话就一定是那个MOS管损坏引起,换了就好。如果不好的话,注意RT9241B的第SS脚

网友:
没遇过,支持楼做法。。

悠澜客 -10 不遵守版规

网友:
今天通电检测内存电压全部偏低。大概只有0.3V左右,测量内存供电管15N03H,发现已被击穿,更换该管后,内存供电电压恢复正常,VDD2。5 VTT1.30V。接上CPU 故障依旧,Q1管有输入无输出。输出时正常电压为1.56V。。。

网友A:
晕  更换RT9241B后 电压恢复正常(原来我换过一个的,是从旧板上卸的),但新的问题出来了,诊断卡显示0,有时候显示C0。。。晕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  更换RT9241B后 电压恢复正常(原来我换过一个的,是从旧板上卸的),但新的问题出来了,诊断卡显示0,有时候显示C0。。。晕死。

换张好点的诊断卡看看,你的卡应该是8元一张的吧。C0的话先清洁一下U座吧。那板的U座我记得是穿孔的,所以不会虚焊,但会扩孔的,拆下U座上的白盖子看看

网友:
看到修这个板子的坎坷经历
不知现在板子如何了,楼主一定要把最后结果报上来啊
感谢其他修友的支持,希望尽快解决问题

网友:
,然后试着开机,嘿嘿能点亮了.

接着上CPU,插上诊断卡,一开机.....傻了.诊断卡无显示.
点亮了怎么又不开机了。我真的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