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主板电源接口5VSB对地短路会造成烧电源

楼主(2008-07-07):
为什么主板电源接口5VSB对地短路会造成烧电源?

网友:
5VSB短路的话,一般是IO的问题
把IO芯片换了先

网友:
楼上的答非所问

虽然我没电子基础知识,但是我觉得不难理解。ATX电源里也像主板上一样。都有一个待机电路的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