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的17寸液晶,开机白屏,但把液晶电源开关开关一次就正常,

楼主(2008-07-08):
一台联想的17寸液晶,开机白屏,但把液晶电源开关开关一次就正常,仔细检查电路板,发现有一电感线圈一脚虚焊,加焊后故障排除

网友:
技术含量太少了

网友:
这个电感线圈是给屏IC供电的吗?

网友:
这款液晶应该是晶冠代工的,现代的有一款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,是屏供电的.

网友(2008-11-05):
你这个毛病和我的一样,不过我这是供电滤波电容失容,因为一直找不到替换电容,到现在还没换呢,将就着还能用。

网友:
像这样的故障没有代表性  如果能说明一下机型   那就更好了,可能是那种机器的一种通病呢

网友:
DELL有一款这个通病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