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本不要钱的bios刷新工具

楼主(2008-07-08):
我用华硕的p4b533板子通刷所有小四方块的bios.二三年来,已刷了n块板子了.关键是:取下bios蕊片时,先断开蕊片电源脚.装上要刷的蕊片时,再接上蕊片电源.之所以用华硕的板子,因为它的flash程式常更新,所以,很多蕊片都能识别.当然,别的厂家的板子也能用.

网友:
你这样说就等于热插拔。。。。。我试过一次。。用编程器。。写不了。。。用热插拔就OK 。了。。。。。但这是815的时候了。。。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280U写不了。。

网友:
热插拔刷写时, 要注意芯片的供电.

如果是ISA架构的5V.看你怎么写

网友:
好啊,厉害啊,高手啊 支持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