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一亮就黑的原因

楼主(2008-07-08):
显示器一亮就黑 灯管坏了 或是主控板都可昭成

网友:
电容暴了也有可能,

网友:
灯管或电源板的问题,你看下灯管两头黑了没有

网友:
问题还是来自多方面 的,比如,灯管,高压条,电源~~~~~~~~~
以故障情况来说,相对是高压条和灯管的比例要高一点~~~~~~~~~~